计算机威布尔概率

楼主(2021-08-04):
计算机威布尔概率
纸的构造及软件分析法目前,常用的可靠性分析软件,主要是国外的,如Weibull等,其威布尔概率纸的构造方法与前面讲述的有少许差异,并且三个参数的表述也不同,由于软件及手工作图法要用到固定的参数表述,在此使用和前面不同的符号。把此种威布尔概率纸的构造方法称为B类;前面的方法是A类,或传统方法,这种概率纸在我国的工业企业的作图法中被广泛地使用。
使用不同于前面的符号表示的威布尔分布的累积失效概率为F(t)=1-e-tηβ  (γ=0,t≥0)β是形状参数,η是尺度参数(注意意义不同),γ是位置参数(同前)。两边取一次自然对数和常用对数,可得lgln11-F(t)=β(lgt-lgη)令y=lgln11-F(t),x=lgt,B=βlgη,则上式变为y=βx-B所以,t=10x和F(t)=1-e(-10y),两坐标系对应轴的特殊点之间的数值如表2.5所示。威布尔概率纸B如图2.16所示。

威布尔概率纸B的左上角有构造的形状参数β的辅助线,通过辅助估点K,作回归直线的平行线,在辅助线上得到的截距即是形状参数β。辅助线也可以构造成如图2.17中的形式,即在最上面一行,此时的估点是t=1.0和F(t)=0.632对应的点。

尺度参数η通过图2.18的方法得到。
与威布尔概率纸A相比较,威布尔概率纸B的构造相对简单,现已被广泛地应用。虽然计算机软件分析准确、快捷,但是目前作图法仍然在使用,两种威布尔概率纸可以容易得到。
可靠性分析软件,是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输入时间、失效数的可靠性试验数据,由软件帮助计算各种参数,包括分布类型的检验、参数的提取、预计等工作。商业上的可靠性分析软件主要还是国外的产品,国内的研究机构自编了一些简单功能的计算机分析软件,由于软件的知识产权和商业化的特点,在此不再详述。

网友:
常用的可靠性分析软件,主要是国外的,如Weibull等,其威布尔概率纸的构造方法与前面讲述的有少许差异,并且三个参数的表述也不同,由于软件及手工作图法要用到固定的参数表述,在此使用和前面不同的符号

网友:
    威布尔概率纸B的左上角有构造的形状参数β的辅助线

网友:
    可靠性分析软件,是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输入时间、失效数的可靠性试验数据,由软件帮助计算各种参数,包括分布类型的检验、参数的提取、预计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