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paste 命令

楼主(2021-08-04):
Linux paste 命令用于合并文件的列。

paste 指令会把每个文件以列对列的方式,一列列地加以合并。

语法

paste [-s][-d <间隔字符>][--help][--version][文件...]

参数:

-d<间隔字符>或--delimiters=<间隔字符>  用指定的间隔字符取代跳格字符。
-s或--serial  串列进行而非平行处理。
--help  在线帮助。
--version  显示帮助信息。
[文件…] 指定操作的文件路径

实例

使用paste指令将文件"file"、"testfile"、"testfile1"进行合并,输入如下命令:

paste file testfile testfile1 #合并指定文件的内容

但是,在执行以上命令之前,首先使用"cat"指令对3个文件内容进行查看,显示如下所示:

at file                  #file文件的内容
xiongdan 200
lihaihui 233
lymlrl 231
at testfile              #testfile文件的内容
liangyuanm  ss
at testfile1             #testfile1文件的内容
huanggai 56
zhixi 73

当合并指令"$ paste file testfile testfile1"执行后,程序界面中将显示合并后的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iongdan 200
lihaihui 233
lymlrl 231
liangyuanm  ss
huanggai 56
zhixi 73

若使用paste指令的参数"-s",则可以将一个文件中的多行数据合并为一行进行显示。例如,将文件"file"中的3行数据合并为一行数据进行显示,输入如下命令

aste -s file             #合并指定文件的多行数据

上面的命令执行后,显示的数据内容如下所示:

xiongdan 200 lihaihui 233 lymlrl 231

注意:参数"-s"只是将testfile文件的内容调整显示方式,并不会改变原文件的内容格式。

网友:
Linux paste 命令用于合并文件的列

网友:
    paste 指令会把每个文件以列对列的方式,一列列地加以合并

网友:
    参数"-s"只是将testfile文件的内容调整显示方式,并不会改变原文件的内容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