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转 PADS 中间没有错误 ,最后导入提示PADS file not created.

楼主(2021-08-04):
allegropads 中间没有错误 ,最后导入提示PADS file not created.其它文件同样的操作没有问题。问一下有遇到的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看看文件转换的格式有没有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文件转换的格式有没有选错

肯定没选错。

网友:
    同问,我也是这种情况,一直导入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