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7.9.2建symbol导入csv文件时候报错,请问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2021-08-04):
具体还跟什么有关,文件路径?

网友:
图中提示引脚错误啊,仔细检查一下引脚的连接情况

网友A:
定义看着没问题,导入的时候要关闭csv文件,csv文件不要有其它不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看着没问题,导入的时候要关闭csv文件,csv文件不要有其它不相关的

验证出来了,是7.9.2的7.9.5的格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验证出来了,是7.9.2的7.9.5的格式不一样。

难怪 VX2.8的飘过

网友:
为什么是7.9.2这么旧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