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9大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8-04):
电容的9大作用是什么?

网友:
在旁路、去藕、滤波、储能方面的作用;在完成振荡、同步以及时间常数的作用

网友:
隔直流作用,指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网友:
储能作用,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

网友:
1、隔直流作用,
2、旁路(去耦)作用,
3、耦合作用,
4、滤波作用,
5、温度补偿作用,
6、计时作用,
7、调谐作用,
8、整流作用,
9、储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