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整流充电机,脉充式充电机,哪个好用

楼主(2021-08-04):
硅整流充电机,脉充式充电机,哪个好用?

网友:
前者更好。
硅整流充电机采用高频电源技术与进口元器件相结合,运用先进的智能动态调整充电技术,它采用恒流 、脉充、浮充智能三个阶段。充电具有充电效率高,操作简单,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并具有反接、过压、欠压、过载、短路、过热等多重保护功能。
脉冲充电器的电路结构由如下几部分组成:电路滤波、一次整流滤波、PWM变换、二次整流滤波、脉冲电路、充放电电路和反馈控制。该电路与普通开关电源电路相比,多了脉冲产生电路与充放电电路部分,若使用不当,其寿命将大大缩短,影响铅酸蓄电池寿命的因素很多,如采用正确的方式充电,则能有效地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研究和实践表明,电池充电过程对电池寿命影响最大,放电过程的影响则较少。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蓄电池不是使用坏的,而是被“充坏”的。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充电器对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市面上有许多电动车充电器,随生产厂家的不同而性能不同,有的采用线性变压器降压后整流的,有的采用半桥功率变换电路的,也有采用单端反激式功率变换线路的,等等,但基本上线路都较简单,保护功能较差,没有按电池的充电曲线进行充电,因而可能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故硅整流充电方式更加稳定。

网友:
硅整流充电机采用智能动态调整充电技术可以提供大功率的充电,并使充电效率高,操作简单,使用寿命长,具有反接、过压、欠压、过载、短路、过热等多重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