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文件转AD 6.9 PCB问题

楼主(2021-08-04):
pads导出的.asc文件要导入AD 6.9时,最好一步不能继续,求解。

网友:
文件不要带有什么特殊符号。尽量不要带中文路径。 PADS导出的ASC 尽量降低到POWERPCB3.0 版本。这样导入肯定没问题。

网友:
将ad6.9的导出为asci格式,再导入到pads,然后再将各个元件保存。另外pads的网络标注和ad的网络标注方式不同,可能需修改。我用过这正方式画过,没问题的,就是很多小问题需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