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patch命令

楼主(2021-08-04):
Linux patch命令用于修补文件。

patch指令让用户利用设置修补文件的方式,修改,更新原始文件。倘若一次仅修改一个文件,可直接在指令列中下达指令依序执行。如果配合修补文件的方式则能一次修补大批文件,这也是Linux系统核心的升级方法之一。

语法

patch [-bceEflnNRstTuvZ][-B <备份字首字符串>][-d <工作目录>][-D <标示符号>][-F <监别列数>][-g <控制数值>][-i <修补文件>][-o <输出文件>][-p <剥离层级>][-r <拒绝文件>][-V <备份方式>][-Y <备份字首字符串>][-z <备份字尾字符串>][--backup-if -mismatch][--binary][--help][--nobackup-if-mismatch][--verbose][原始文件 <修补文件>] 或 path [-p <剥离层级>] < [修补文件]

参数:

-b或--backup  备份每一个原始文件。
-B<备份字首字符串>或--prefix=<备份字首字符串>  设置文件备份时,附加在文件名称前面的字首字符串,该字符串可以是路径名称。
-c或--context  把修补数据解译成关联性的差异。
-d<工作目录>或--directory=<工作目录>  设置工作目录。
-D<标示符号>或--ifdef=<标示符号>  用指定的符号把改变的地方标示出来。
-e或--ed  把修补数据解译成ed指令可用的叙述文件。
-E或--remove-empty-files  若修补过后输出的文件其内容是一片空白,则移除该文件。
-f或--force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t"参数类似,但会假设修补数据的版本为新 版本。
-F<监别列数>或--fuzz<监别列数>  设置监别列数的最大值。
-g<控制数值>或--get=<控制数值>  设置以RSC或SCCS控制修补作业。
-i<修补文件>或--input=<修补文件>  读取指定的修补文件。
-l或--ignore-whitespace  忽略修补数据与输入数据的跳格,空格字符。
-n或--normal  把修补数据解译成一般性的差异。
-N或--forward  忽略修补的数据较原始文件的版本更旧,或该版本的修补数据已使 用过。
-o<输出文件>或--output=<输出文件>  设置输出文件的名称,修补过的文件会以该名称存放。
-p<剥离层级>或--strip=<剥离层级>  设置欲剥离几层路径名称。
-f<拒绝文件>或--reject-file=<拒绝文件>  设置保存拒绝修补相关信息的文件名称,预设的文件名称为.rej。
-R或--reverse  假设修补数据是由新旧文件交换位置而产生。
-s或--quiet或--silent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除非发生错误。
-t或--batch  自动略过错误,不询问任何问题。
-T或--set-time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Z"参数类似,但以本地时间为主。
-u或--unified  把修补数据解译成一致化的差异。
-v或--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V<备份方式>或--version-control=<备份方式>  用"-b"参数备份目标文件后,备份文件的字尾会被加上一个备份字符串,这个字符串不仅可用"-z"参数变更,当使用"-V"参数指定不同备份方式时,也会产生不同字尾的备份字符串。
-Y<备份字首字符串>或--basename-prefix=--<备份字首字符串>  设置文件备份时,附加在文件基本名称开头的字首字符串。
-z<备份字尾字符串>或--suffix=<备份字尾字符串>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B"参数类似,差别在于修补作业使用的路径与文件名若为src/linux/fs/super.c,加上"backup/"字符串后,文件super.c会备份于/src/linux/fs/backup目录里。
-Z或--set-utc  把修补过的文件更改,存取时间设为UTC。
--backup-if-mismatch  在修补数据不完全吻合,且没有刻意指定要备份文件时,才备份文件。
--binary  以二进制模式读写数据,而不通过标准输出设备。
--help  在线帮助。
--nobackup-if-mismatch  在修补数据不完全吻合,且没有刻意指定要备份文件时,不要备份文件。
--verbose  详细显示指令的执行过程。

实例

使用patch指令将文件"testfile1"升级,其升级补丁文件为"testfile.patch",输入如下命令:

$ patch -p0 testfile1 testfile.patch    #使用补丁程序升级文件

使用该命令前,可以先使用指令"cat"查看"testfile1"的内容。在需要修改升级的文件与原文件之间使用指令"diff"比较可以生成补丁文件。具体操作如下所示:

$ cat testfile1                 #查看testfile1的内容
Hello,This is the firstfile!
$ cat testfile2                 #查看testfile2的内容
Hello,Thisisthesecondfile!
$ diff testfile1 testfile2          #比较两个文件
1c1
<Hello,Thisisthefirstfile!
---
>Hello,Thisisthesecondfile!
#将比较结果保存到tetsfile.patch文件
$ diff testfile1 testfile2>testfile.patch
$ cat testfile.patch                #查看补丁包的内容
1c1
<Hello,Thisisthefirstfile!
---
>Hello,Thisisthesecondfile!
#使用补丁包升级testfile1文件
atch -p0 testfile1 testfile.patch
patching file testfile1
$cat testfile1                  #再次查看testfile1的内容
#testfile1文件被修改为与testfile2一样的内容
Hello,This is the secondfile!

注意:上述命令代码中,"$ diff testfile1 testfile2>testfile. patch"所使用的操作符">"表示将该操作符左边的文件数据写入到右边所指向的文件中。在这里,即是指将两个文件比较后的结果写入到文件"testfile.patch"中。

网友:
Linux patch命令用于修补文件

网友:
    patch指令让用户利用设置修补文件的方式,修改,更新原始文件

网友:
    如果配合修补文件的方式则能一次修补大批文件,这也是Linux系统核心的升级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