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热敏电阻怎么找

楼主(2021-08-04):
orcad PSPCIE中要用热敏电阻,但是不知道它的元件名称是什么,找不到该元件

网友:
这个你先得算出电压和容量、 这样好知道要什么型号
就例如  蓝宝石电容一样、 你知道要用什么牌子的电子元器件  知道具体型号就好了

网友:
器件模型中没有这种东西的!但是你可以用sweep器件参数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