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PCB为什么要铺铜?

楼主(2021-08-04):
搞不懂PCB为什么要铺铜?

网友:
增大散热面积吧

网友:
    减少电流回路

网友:
一般铺铜有几个方面原因。
1,EMC.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有些特殊地,如 PGND 起到防护作用。
2,PCB 工艺要求。一般为了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对于布线较少的 PCB 板层铺铜。
3,信号完整性要求,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并减少直流网络的布线。当然还有散热,特殊器件安装要求铺铜等等原因。

网友:
    从现场的角度出发:内层铺铜可以增加层压的平整性和质量,对压合之后翘曲也会适当的减少;外层铺铜有利于电镀均匀;提升成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