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过哪些有趣的项目

楼主(2021-08-04):
FPGA做过哪些有趣的项目

网友:
有一个lab印象蛮深刻的,是一个模拟鼓的lab。这个lab有点像机械系的课程,他相当于把一个平面分成了n个小元,然后相邻的小元之间有一个相互作用力的关系,一个微分方程,在限定了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的情况下求各个坐标随时间变化的数值解。然后再取一些点,把他们的震动转换成音频,输出出来。就可以听到打鼓的声音了。

网友:
为了学习图像处理,用Uart发送一幅彩色图片数据至FPGA开发板,然后用开发板进行图像处理后,存储到RAM中,通过VGA显示出来。做了RGB565转Gray、均值滤波、中值滤波、Sobel边缘检测、腐蚀、膨胀、还有肤色检测

网友:
    第一个是大二暑假的 FPGA 实验课。有一个选题是制作一个弹球游戏,用两个按钮控制挡板左右移动,让球不掉下来就行,不需要有砖块。这个游戏的实现本身并不难,所以我和队友就在界面上做出了花样,把整个界面做成了超级玛丽风格:弹球本身是超级玛丽,左右边界是水管,上边界是砖块,下边界是食人花。既然已经做成超级玛丽风格了,我们索性在上边界里嵌入了几个问号砖块,玛丽击中砖块后会掉落道具,实现伸长或缩短挡板、加分、不死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