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docker 失败:"File has unexpected size"

楼主(2021-08-04):
在 ubunu 18.04 上使用 curl -fsSL https : //get.docker.com | sh 命令安装 docker 时出现下面的错误:

Failed to fetch https : //download.docker.com/linu ... -amd64/Packages.bz2  File has unexpected size (10262 != 10390).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说这个文件不在这个里面

网友:
    还是从报错的地方着手吧,检查一下那个文件夹

网友:
    在 github issue 中找一下解决方法,试着:删除 /etc/apt/sources.list.d/docker.list 中下面的配置

    deb [arch=amd64] https : //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 bionic s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