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石英晶振,测试石英晶振的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1-08-04):
测量石英晶振好坏的测试设备和流程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电阻和电压,我们yxc扬兴科技会根据测量数值能快速有效的判断质量情况。那么,想要全面分析测试石英晶振的设备和流程需要怎么做?
 测试工具清单
  石英晶振测试需准备的材料、零部件
  1.细纱手套
  2.待测石英晶体元件
  设备及工装
  1.频率计(1×10-7)
  2.阻抗计(f:±5×10-6,R1:±10%)
3.绝缘电阻测试仪(±20%)
  4.精密电容测试仪(±0.1%±0.003PF)
  5.恒温箱(±0.1℃)
  6.温度计(-50-+50℃,0-100℃)
  7.镊子(中号)
  8.各种电容夹具
  9.晶体插板
  10.器件测试回流焊(M6/M7/M8)
  测试前准备工作
  1.将所需电子仪器接通电源,预热30分钟以上。
  2.查看技术条件,了解测试内容。
  操作过程
  绝缘电阻测试
  1.调整好绝缘电阻测试仪(电压100V±15V)。
  2.用仪器表笔碰被测石英晶体元件的外壳与引线间(晶片电极引线),测量其之间的绝缘电阻。
3.测得的绝缘电阻应符合产品标准,否则判为不合格。
  并电容测试
  1.调整好精密电容测试仪。
  2.用仪表笔测量被测石英晶振元件的并电容,测得的电容值应符合产品标准,否则判为不合格。
  谐振频率及谐振电阻的测试
  基准温度条件下,石英晶体元件的谐振频率及谐振电阻的测试。
  1.将被测石英晶体谐振器放在基准温度(该产品标准所规定的温度)下至少放置1小时。
  2.调整好频率计阻抗计。
  3.在阻抗计上测试被测石英晶体元件的谐振频率,其值与标称频率之差应符合产品标准,否则为不合格。
  4.测石英晶体元件的谐振电阻,则在阻抗计上将石英晶体元件的谐振电阻与标准电阻相比较。
  比较方法
  A高频石英晶体元件
  首先将与产品标准相符合的标准电阻插在阻抗计上,看其栅流幅度。再将石英晶体元件插在阻抗计上看其栅流幅度(当石英晶体元件要求谐振电阻时石英晶体元件直接插在阻抗计上,当石英晶体元件要求是负载谐振电阻时,则石英晶体元件插在电容夹具上,然后插在阻抗计上。)
  如插石英晶体元件的阻抗计栅流大于插标准电阻时的阻抗计栅流,则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B低、中频石英晶体元件
  在阻抗计上用电位器测出负载谐振电阻(谐振电阻)值,然后插入晶体插孔,记下此时电压表指针位置。
  实测石英晶体元件,若谐振时电压表指针位置超过4中位置时,则此晶体元件的阻值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低温条件下石英晶体元件的谐振频率及谐振电阻的测试。
  1.将石英晶体元件放在低温恒温箱内按产品标准工作温度的下限恒温半小时以上。
  2.重复上述相同工步。
  3.注:要求总频差时,用低温时实测频率与标准频率相减,要求温度频差时,用低温时实测 频率与基准温度时实测频率相减,以下高温测试也如此。
  4.将被测石英晶体元件放在高温恒温箱内按产品标准工作温度的上限恒温半小时以上。
  5.重复上述相同工步。
  串并间隔的测试(在常温条件下测试)
  1.调整好频率计,阻抗计。
  2.按产品标准在阻抗上分别测出被测石英晶体元件在两种(或多种)负载电容情况下的频率。
  3.计算出的频率差值,其值应符合产品标准,否则判为不合格。
  注意事项
测试时频率计数:高频石英晶体元件以第三次显示的数字为准,中、低频石英晶体元件以第二次显示的数字为准。
  为确保晶振在焊接方面不会出现的高温与加热速率影响品质,我们要求对晶振模拟焊接条件进行,由器件测试回流焊(力锋M系列测试回流焊)焊接高温测试,通过对晶振进行测试可确定出不良的晶振器件
  上锡测试,通过将锡膏熔接其引脚,可抽测晶振引脚上锡是否良好。
  以上是石英晶振测试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保证好的晶振品质是yxc扬兴科技的最大价值,“品质为本,服务为根”一直是我们倡导的经营理念。如果您遇到晶振测试方面的问题,别担心!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免费提供产品测试服务。

网友:
万用表可以测量常用或者常见的电流电压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