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stm32平衡小车,除了单片机,编码电机,还需要什么器件

楼主(2021-08-04):
制作一个stm32平衡小车,除了单片机,编码电机,还需要什么器件

网友:
    模块拼接+手工焊接布线第一条路线,也是我首推的:模块化+手工焊接布线。当一个人对平衡小车这个项目完全不熟悉时,如何开展?首先,没有硬件平台的支撑,软件无法存活。同样,要想完成平衡小车,首先我们应该要搭建好硬件平台。那么,我们应该要知道需要那些元器件?那些模块?当然,首要的,既然是做小车,应该要有轮子、电机、车架。

网友:
    电路如何设计?有了车架,还差电路部分,如何设计?为了让大家快速熟悉平衡小车的系统电路,加快开发速度。第一条路线,我们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式。也就是,电路部分都采用模块,将各个模块电路连接起来即可完成电路设计。那么需要哪些模块电路呢?单片机最小系统:这个是用来写入程序的。电机驱动:用来驱动电机;单片机IO电流不够,不足以驱动电机。姿态传感器:MPU6050(用来获取小车姿态数据,来保持平衡)。电源模块:用来做电源升降压,给各个单元电路(单片机、电机驱动MPU6050)供电。电池:给整个系统供电。无线模块:用来做遥控,控制小车移动行走

网友:
    手工焊接将各个系统模块化之后,根据电路原理图,要进行的就是,手工焊接。针对完全不熟悉的朋友而言,我更推荐此种方式,此种方式能让我们更快速且有效的去搭建起电路,并去验证我们的电路。毕竟PCB的绘制以及腐蚀都是需要时间的,更加不说那些对PCB设计不熟悉的朋友了。手工焊接,需要一块和车架板差不多大小的洞洞板,方便我们的板子后面安装在车上。手工焊接和PCB设计一样,需要考虑各个模块以及元件的布局。也就是各个模块的摆放位置。模块位置的摆放正确与否,能让我们少走锡,少布跳线。能让我们省去许多精力,到底能多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