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CubeMX 配置定时器

楼主(2021-08-04):
1、使用 STM32 CubeMX 创建MDK裸机工程
1.1、新建工程
点击新建工程,在 “mcu Selector” 属性页的 “Part Number Search” 框里输入 “STM32L431RC”,右侧 “MCUs List” 中选择封装为 “LQFP64” 的型号,双击进入。

1.2、管脚配置
1)使用外部晶体,在 “RCC” 项内将 “高速时钟” 设置为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2)在 “TIM1” 项内,将 “Clock Source” 设置为 “Internal Clock”;
3)点击PC13,配置为“GPIO_Output”,用于标示定时闪烁。

1.3、时钟配置
配置RTC时钟和主时钟,将最后的频率设置为 “80MHz”,STM32 CubeMX 将自动配置参数

1.4、资源参数配置
在 "Contrl" 一栏里点击 "TIM1" 进入"TIM1 Configration" 的 “Parameter Settings” 属性页
设置 "Prescaler",即预分频为 80;
设置 "Counter Period" ,即计数器为 1000。

由这个图可见,这里配置的是定时器产生中断的频率,然后再跟据频率与时间的关系推出定时的时间。
所以定时器频率为 f = 80M / Prescaler / Period = 80 000 000 / 80 /1000 = 1000Hz;
定时时间 T = 1 / f 则: 1 / 1000Hz = 1ms。

网友:
求工程原件,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

网友(2021-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