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入门浅谈

楼主(2021-08-04):
FPGA入门浅谈
很多刚接触FPGA的初学者对FPGA都是一知半解,都不知道FPGA真真正正的优势在哪里。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不需要太过于深入了解,也了解不了那么多。那么对于FPGA刚入门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在下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希望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数电知识

要想学好FPGA,数电知识肯定要过硬,很多FPGA工程师在接触FPGA的时候都把FPGA当作单片机来使用,跑跑流水灯什么。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FPGA工程师,我们要对数电知识有着深入的理解,具体深入到什么程度呢,在这里我就不详细描述,大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专研吧
编程代码的掌握

FPGA为可编程逻辑器件,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编程的。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Verilog和VHDL硬件语言。注意,这里说的是硬件语言,我们要区分在学习这些语言的时候和C语言虽然看似有点共同之处,但是所实现的思路是和C语言有很大区别的。举个例子用C语言完成A+B+C+D那么我们可以顺序执行,先计算出A+B=AB,再计算AB+C=ABC,再计算ABC+D得出最后的结果。如果用FPGA进行,我们可以同时计算出A+B=AB和C+D=CD,然后再计算AB+CD得出最后的结果

网友:
仿真重要性

FPGA实现功能,前期的行为仿真是最为重要的。有很多刚接触FPGA的工程师,由于刚开始尝试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所以往往会忽略仿真,比如写个流水灯什么的,直接写好上板子看看效果,不行就修改。

但是这种习惯是很不好的。我们要养成一个仿真的习惯,不管工程大小,要多仿真。有些初学者觉得仿真很浪费时间,恰恰相反,建立一个好的仿真模型,往往能节省很多开发调试的时间。所以在进行FPGA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仿真建模能力,现在主流的仿真工具为Modelsim SE。

网友:
代码阅读量

不管是学FPGA还是C语言,任何一种代码的学习都离不开大量的代码阅读,也就是多看,多学习别人的代码。初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模仿,模仿别人的代码算法怎么去处理的,模仿多了,代码看的多了,你的能力就有所提升了。

说到这里不免有人问,那是不是让我去抄袭别人的代码啊,这种行为多可耻啊。个人认为,如果您有这种高尚的想法的话,一定要尽早的放弃IT行业。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都是技术成熟的了,网上有很多开源代码进行参考的,我们不是直接拿过来用,而是要读懂它的每一行,他是怎么处理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不然的话,让你写一个串口程序,你以前没写过,根据协议自己写了个,可能你可以写出来,但是你的想法是不太成熟的,有些处理的手段可能你是没有考虑到的,你可能要等以后出现问题了才发现,这样周期就太长了,不利于一个IT工程师的成长。如果前期你就可以从别人的代码里借鉴到一些知识,那么你就可以避免一些问题,也能从中学到一些知识,让我们快速成长。

写代码就和写小说一样,如果一个知名作者没有读过那么多的文章是写不出有内涵的东西的。所以FPGA代码也是,你要多吸取别人代码,这样你才能快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