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物联网,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1-08-04):
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物联网,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最早的时候,只有单片机。51单片机,AVR单片机....等等。指的是一些芯片用在各种产品中,电表、微波炉、空调、电视......完成一些功能控制。代码通常是用汇编和C语言完成,而且通常汇编比C重要。代码编译后烧录到存储中,单片机里一般没有操作系统的概念。随着各行各业特别是通信业的发展,嵌入式系统出现了。因为单片机已经不能满足对设备的操作需求了。软件设计上要加入操作系统,典型的如Linux,VxWorks,才能管理各种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ARM,MIPS等芯片设计公司的兴起也提供了比单片机更加强大的芯片。所以嵌入式系统开发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拥有操作系统是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的典型区别。至于物联网,那是更后面的内容。通常指一整套系统,把大量的设备放在一个网络里面管理起来。这个网络的特点就是 很多“物”,比如仓库的箱子,比如公交公司的车子。这些设备的信息通过网络送到服务器,一般需要在设备上安装嵌入式系统或单片机,或者搭建嵌入式中转设备。所以一般来说物联网系统有服务器,有数据库, 有被管理的嵌入式系统终端或设备,也有可能有单片机设备

网友:
    单片机,是一种芯片,比如 51,stm32等;嵌入式系统,或者叫做嵌入式设备。指的是芯片+软件,用于实现某种功能。比如空调中的系统根据室温来控制是否开启制冷。物联网,多个、多种设备组成的网络,实现某些功能。比如下班时,你可以通过手机控制家里的空调打开制冷,这样回去后家里是凉快的。从组成关系来讲,物联网由嵌入式设备构成,嵌入式设备中包含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可以理解为计算能力,内存,外设都很有限的MCU,例如在大学里最先接触的51单片机,STM32单片机,所开发的产品基本上功能都相对简单,仅仅运行一个程序。嵌入式系统:既然你的问题里带了“系统”两个字,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运行了Linux或者Android系统的MCU,而且都是运用在特定设备里面作为一个核心功能处理系统,大部分用在网关设备,需要人机交互设备,里面可以运行很多很多程序。不过手机暂且不算物联网:这个词相对前面两个来说就广泛的多了。第一"物"可以理解为使用单片机或者嵌入式开发的设备。第二"联"可以理解为这些设备通过各种网络(4G,5G,NB,WiFi,Lora,蓝牙等...)连接到服务器。第三"网"可以理解为这些设备通过网络可以相互连通而形成一个像"蜘蛛网"一样的网所以“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物联网”三者是相互包含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物联网( IoT ,Internet of things )即“万物相连的互联网”,是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与网络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人、机、物的互联互通 [2]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IT行业又叫:泛互联,意指物物相连,万物万联。由此,“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意思:第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因此,物联网的定义是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