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比例放大电路,正相输入引脚悬空的疑问

楼主(2021-08-04):
如图所示,当正向输入引脚悬空(即不接V1)时, A处的地电压为7.721V,这个高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的系统也没这么高的电压。

NOTE: 我在实际的电路中,当不接入V1时,A处有一个1.6V左右的电压,导致我的Q1发烫。(现在临时方案是在R2右侧加了一个到地的电阻)。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运放输入引脚悬空,是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下,仿真的结果不能算数。

网友:
实际电路中同相输入端引脚悬空,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从何而来?正是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才导致运放输出较高电压,使得Q1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