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怎样做温补?

楼主(2021-08-05):
大家说说怎样做温补?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坐等高手帮忙讲解!!!

网友:
    要看什么设备,有的直接选用低温漂的原件满足要求,有的需要温控调节等闭环措施

网友:
    我知道的方案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热敏电阻,做反馈电路。或者是使用好的元件。或者使用铝板PCB等等物理方案。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是加热保持恒温,例如恒温晶体振荡器。

网友:
    温补的话分数字和模拟温补,数字直接采用数字输出的传感器用软件补偿。模拟温补则采用,温敏电阻,温敏恒流源通过运放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