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怎么选型

楼主(2021-08-05):
    只要实现采样,ADC,pwm,基本算法这几个模块即可

网友:
    1.根据需求先选择资源足够的芯片,估算使用的资源,资源包括LUT、RAM、DSP和GTP等,记得留余量,我们是留40%~50%,资源用太多容易出现问题。2.根据系统时钟频率选择一个系列,频率高的就选择中端以上的FPGA,如KINTEX7或KU系列,速度等级一般先-2。3.根据IO需求选择封装,IO规划是最麻烦的,一定要仔细看DATASHEET。4.XILINX和ALTERA都有芯片选择的文档,对比一下就知道选哪个了。当然要考虑价格,冷门或新出的芯片都非常贵,尽量选容易买到的,货期快,替换方便

网友:
    紫光同创的FPGA在国产FPGA中性能属于中高端性,有三个系列,分别是Titan系列、Logos系列和Compact系列,其中Titans系列(PGT180):  属于高端型FPGA, 采用40nm RAM工艺,集成170K LUTs4(等效), 内嵌9Mbit RAM, 支持双口RAM,DDR3,高速Serdes等资源;Logos系列(PGLxxx)  :属于中端型FPGA,采用40nm RAM工艺,集成12-100K LUTs4(等效),内嵌最大4.8Mbit RAM和 64Mbit SDRAM,支持DDR3, 高速Serdes(PGL100H),集成有ADC的硬核;Compact系列(CPLD): 属于低端低功耗型CPLD, 基于flash的55nm工艺,集成1.2k-9.9k的LUTS4(等效),丰富的外设硬核,比如I2C硬核、SPI硬核等

网友:
    安陆科技的FPGA目前就两种型号, EAGLE系列和ELF系列,其中 EAGLE系列  (EG4xx/AL3xx):  这个系列的FPGA我在项目中使用过,属于低端低功耗型FPGA,功耗不算太大,项目中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内部DSP模块跑到了150Mhz左右,且DSP模块全部调用(好像20个18*18的?),最后的功耗大约700mW,LUTs最大约20K,集成有64Mbit 的;SDRAM(这点在国产FPGA中很常见),ADC硬核;ELF系列 (EF3xx): 基于flash的55nm工艺FPGA(CPLD),LUTS最大9K,低端应用;复旦微电子:其FPGA主要应用于军工、航天及研究所等, 单价听说都灰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