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系统中,包含了 dsp 和 pld,请问布线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楼主(2021-08-05):
在一个系统中,包含了 DSP 和 pld,请问布线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
基础的电气规则吧

网友:
看你的信号速率和布线长度的比值。如果信号在传输线上的时延和信号变化沿时间可比的 话,就要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另外对于多个 DSP,时钟,数据信号走线拓普也会影响信 号质量和时序,需要关注

网友:
感觉注意的还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