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MA IP的定制

楼主(2021-08-05):
为什么使用XDMA IP而不使用我们前面介绍的PCIE IP,因为前面介绍的IP需要我们自己构建TLP包,还有分散收集策略,基于该IP使用起来PCIE还是有点困难。但是XDMA就特别简单了,他不需要FPGA设计者熟悉PCIE协议,直接将PCIE协议转换成AXI4与AXI_Lite协议,可以直接对DDR进行操作。XDMA内部的分散收集操作、TLP组包、DMA操作等等进行了完整的封装。我们可以把XDMA IP看成我们经常使用的ZYNQ IP,他的BAR空间被AXI_Lite总线进行读写操作用于寄存器的配置,AXI总线用于大数据的传输直接与DDR对接。

XDMA的内部额框图如下:

对XDMA的内部描述如下:

1、AXI4、 AXI4-Stream,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用来数据传输
2、 AXI4-Lite Master,可选,用来实现PCIE BAR 地址到 AXI4-Lite 寄存器地址的映射,可用来读写用户逻辑寄存器
3、 AXI4-Lite Slave,可选,用来将XDMA 内部寄存器开放给用户逻辑,用户逻辑可以通过此接口访问 XDMA内部寄存器,不会映射到BAR
4、AXI4 Bypass 接口,可选,用来实现PCIE 直通用户逻辑访问,可用于低延迟数据传输

首先选择XDMA IP如下:

双击点开该IP的配置:

1、该IP是作为Endpoint来进行PCIE操作的
2、IP定制的模式是高级,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IP定制选项就会增多
3、PCIE硬核的位置,这里我们的芯片只有一个硬核,所以这里默认即可
4、lane的个数,与开发板相对应,这里选择2个
5、XDMA将PCIE转换成AXI协议,这个就是AXI协议的位宽
6、该片子的高速串行接口是GTP口,支持PCIE Gen1 Gen2协议,速度分别是2.5GT/s 5GT/s,这里选择最大速度5 GT/s
7、PCIE参考时钟的频率,与板子的时钟情况有关,这里是100MHz
8、AXI总线的时钟频率,这里我们选择125MHz
9、这里我们直接将PCIE协议转换成AXI协议,而不选择AXI Stream协议,简化我们的操作

1、厂商ID,专属于Xilinx的PCIE的ID,是固定的。
2、设备ID,与厂商ID一起指明数据的类型,被使用选择PCIE上位机的软件驱动。
3、版本ID,指明使用该PCIE IP进行设置的版本
4、子厂商ID,用来更近一步的区分Xilinx旗下的厂商
5、子系统ID,用来识别板卡的的ID
6、PCIE在实验中承担的角色,这里我们选择默认即可

1、首先使能 PCIE to AXI Lite Master InteRFace ,这样可以在主机一侧通过PCIE 来访问用户逻辑侧寄存器或者其他AXI4-Lite 总线设备
2、主机侧PCIE BAR 地址与用户逻辑侧地址是不一样的,这个设置就是进行BAR 地址到AXI 地址的转换,比如主机一侧 BAR 地址为0, IP 里面转换设置为 0x80000000,则主机访问 BAR 地址 0 转换到AXI LIte 总线地址就是0x80000000,这点的理解特别重要
3、选择64bit 使能
4、用来实现PCIE 直通用户逻辑访问,可用于低延迟数据传输,这里不选择。

1、选择消息中断,因为下面的工程中使用了2个中断,所以这里我们选择2
2、引脚中断,这里选不选择意义不大

其余的默认设置即可。

1、2、Number of DMA Read Channel(H2C)和Number of DMA Write Channel(C2H)通道数,对于PCIE2.0 来说最大 只能选择 2,也就是 XDMA 可以提供最多两个独立的写通道和两个独立的读通道,独立的通道对于实际应用中 有很大的作用,在带宽允许的前提前,一个PCIE 可以实现多种不同的传输功能,并且互不影响。这里我们选择1。

其余的默认即可。

这里我们不共享任何逻辑。

经过上面的设置,我们已经定制了常规的XDMA IP,接下来讲解常用的Block Design设计。

网友:
XDMA内部的分散收集操作、TLP组包、DMA操作等等进行了完整的封装。

网友:
经过上面的设置,我们已经定制了常规的XDMA IP,接下来讲解常用的Block Design设计

网友:
AXI4 Bypass 接口,可选,用来实现PCIE 直通用户逻辑访问,可用于低延迟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