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链:IF(中频)and RF(射频)

楼主(2021-08-05):
信号链:IF(中频)and RF(射频

网友:
(一)中频(IF)

在许多情况下,采用低于RF发送/接收载波频率的频率有利于RF /微波电子设备生成、调制、接收和解调通信和传感信号。调制/解调(基带)信号与RF信号之间的频率可能相差甚远,从而可能需要多个变频级。在这些情况下,RF和基带信号之间的上变频/下变频级中会产生一个中频(IF)。

使用IF级的原因是可以在保持信号质量的同时使电子设备的变频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用适用于零中频或零差架构的模数转换器(ADC)和数模转换器(ADC)的直接数字合成(DDS)和直接数字转换(DDC)/直接射频采样(DRFS)也存在局限性。这些限制包括DDS / DDC技术运行频率及其频带频率的高低

网友:
(二)射频(RF)

当前,RF ADC和RF DAC的工作频率可以达到毫米波,虽然这些设备尚未得到广泛使用,且在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以外的许多应用中可能价格并不合理。工作频率在千兆赫兹范围内的RF ADC和RF DAC更多见于主流应用且更容易获得,它们已在许多应用中取代了IF级。这些应用包括消费者无线互联网、蜂窝及其他低成本和高度集成解决方案推动下的应用。

对于工作频率更高的传感和通信应用,DDS和DDC技术可能仍然无法触及。此外,对于许多测试和测量应用,DDS和DDC技术的性能不能满足精度测试和测量的部分计量水平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IF级甚至多个IF级的使用频率仍然很高。使用了多个IF级的其他应用中包括射电望远镜和其他高精度传感应用。

网友: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外差或超外差信号链中的每个组件和设备在其各自端口处的阻抗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为了达到最佳的信号链性能,需要消除失配以减少反射。因此,这些信号链中的组件及其端口之间的所有互连阻抗通常会使用标准阻抗。一般情况下,标准阻抗为50欧姆和75欧姆。尽管使用标准阻抗可以解决失配问题,但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借助其他工程设计和电子设备,方可将信号链设备和组件的阻抗转换为50欧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些性能折衷,例如在将LNA输出与50欧姆输入的图像抑制(IR)滤波器相匹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