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于符号怎么输入???

楼主(2021-08-05):
不等于的符号应该是~=,为什么在matlab里面输入~=之后总是运行错误呢?我是在英文输入法的情况下按shift+esc下面那个按键呀!

网友:
matlab里好像没有不等于符号 可以用其他类似的含义代替这个符号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啊

maskVector=rand(3,2);
oldMatrix=rand(2,3);
    size(maskVector,1) ~= size(oldMatrix,2)

    结果:
    ans =

网友:
    估计是你哪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