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的方波型 电压信号源在哪一个库里面

楼主(2021-08-05):
Pspice中的方波型 电压信号源在哪一个库里面

网友:
TD time delay,TR time rise ,TF time fall ,PW pulse width ,PER period。
要方波就把TR 和TF设置到远小于周期就好了,一般TD也可以设置到0.

网友:
要方波就把tr 和tf设置到远小于周期就好了,一般td也可以设置到0.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