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型开关电源的三种基本工作方式

楼主(2021-08-05):
非隔离型开关电源一般有三种基本工作方式,降压型、升压型、极性反转型三种,而其他的都是这三种形式转换而来,例如反激式、正激式、推挽式、半桥式、全桥式。

1、降压型电路
如下图为降压型电路。在此电路中,脉宽调制(pwm)电路的输出加到晶体管开关Q1的基极,以控制其导通和截止。
工作过程:
①当开关导通时,输人量可以传递到输出端;
②开关截止时,则被隔断。这种脉冲状的能量传递经变换和滤波形成平滑的电压输出。pwm电路将它的变化转变成能控制开关导通和截止时间之比的pwm信号,达到稳定的目的。

2、升压型电路
如图是升压型电路。工作过程:①开关管Q1导通时,扼流圈L1储能。这时 il=uin/lt(t为扼流圈导通时间)。设导通结束时的电流为il,因此,储能为e=0.5i2l。Q1截止后,il将从il开始减少,在L上感应出左低右高的自感电动势。
这个电动势叠加在uin上,二者一起通过vd给电容器c充电并向负载供电,得到比输人电压高的输出电压。②Q1导通期间,电容器MC1单独向负载供电,这时,D1阳极电位低于阴极而处于截止状态,防止了电容反向放电。

3、极性反转型电路
如下图为极性反转型电路,也叫倒置型电路。当Q1导通时,uin加在l两端,产生电流和储存能量。Q1截止后,l上的电流经二极管D1给电容器MC1充电。由此产生与输人电压极性相反的输出电压。

网友:
工作过程:①开关管Q1导通时,扼流圈L1储能。这时 il=uin/lt(t为扼流圈导通时间)。设导通结束时的电流为il,因此,储能为e=0.5i2l。Q1截止后,il将从il开始减少,在L上感应出左低右高的自感电动势。

网友:
开关截止时,则被隔断。这种脉冲状的能量传递经变换和滤波形成平滑的电压输出。pwm电路将它的变化转变成能控制开关导通和截止时间之比的pwm信号,达到稳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