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or1200下linux的i2c(一)

楼主(2021-08-05):
    这篇 blog 介绍 I2C 的学习了,首先要在我们的 or1200_soc 上添加进来 I2C Controller ,到 opencores 社区上面找到 i2c_latest.tar.gz 这个工程包。
            解压得到如下文件目录:

            注意啦,这里的i2c_top.v的顶层文件需要自己编写,因为需要在工程的更顶层将i2c_master_top.v里的输入输出信号组织成三态信号。

    • module i2c_top(
    •     //wishbone inteRFaces
    •     wb_clk_i, wb_rst_i, arst_i,
    •     wb_adr_i, wb_dat_i, wb_dat_o,
    •     wb_we_i, wb_stb_i, wb_cyc_i, wb_ack_o, wb_inta_o,
    •     i2c_scl, i2c_sda
    •     );
    •     // wishbone signals
    •     input        wb_clk_i;     // master clock input
    •     input        wb_rst_i;     // synchronous active high reset
    •     input        arst_i;       // asynchronous reset
    •     input  [2:0] wb_adr_i;     // lower address bits
    •     input  [7:0] wb_dat_i;     // databus input
    •     output [7:0] wb_dat_o;     // databus output
    •     input        wb_we_i;      // write enable input
    •     input        wb_stb_i;     // stobe/core select signal
    •     input        wb_cyc_i;     // valid bus cycle input
    •     output       wb_ack_o;     // bus cycle acknowledge output
    •     output       wb_inta_o;    // interrupt request signal output
    •     // i2c signals
    •     inout   i2c_scl;    //i2c clock signal
    •     inout   i2c_sda;    //i2c data signal
    • i2c_master_top  i2c_master_top(
    •     //wishbone interfaces
    •     .wb_clk_i(wb_clk_i),
    •     .wb_rst_i(wb_rst_i),
    •     .arst_i(arst_i),
    •     .wb_adr_i(wb_adr_i),
    •     .wb_dat_i(wb_dat_i),
    •     .wb_dat_o(wb_dat_o),
    •     .wb_we_i(wb_we_i),
    •     .wb_stb_i(wb_stb_i),
    •     .wb_cyc_i(wb_cyc_i),
    •     .wb_ack_o(wb_ack_o),
    •     .wb_inta_o(wb_inta_o),
    •     .scl_pad_i(scl_pad_i),
    •     .scl_pad_o(scl_pad_o),
    •     .scl_padoen_o(scl_padoen_o),
    •     .sda_pad_i(sda_pad_i),
    •     .sda_pad_o(sda_pad_o),
    •     .sda_padoen_o(sda_padoen_o)
    •      );
    • assign i2c_scl = scl_padoen_o ? 1'bz : scl_pad_o;
    • assign i2c_sda = sda_padoen_o ? 1'bz : sda_pad_o;
    • assign scl_pad_i = i2c_scl;
    • assign sda_pad_i = i2c_sda;
    • endmodule

        详细可以看看在改工程目录下的/doc说明文档,当中有改ipcore的使用说明。

        接着在or1200_soc中例化改ipcore,然后添加到wishbone总线上,再定义好使用的中断号。

            例化代码:

    • `ifdef I2C
    • wire [2:0] wb_i2c_adr_i;
    • wire [7:0] wb_i2c_dat_i;
    • wire [7:0] wb_i2c_dat_o;
    • wire [31:0] wb_i2c_dat32_i;
    • wire [31:0] wb_i2c_dat32_o;
    • wire [3:0]  wb_i2c_sel_i;
    • wire wb_i2c_stb_i;
    • wire wb_i2c_we_i;
    • wire wb_i2c_ack_o;
    • wire wb_i2c_cyc_i;
    • wire wb_i2c_inta_o;
    • i2c_master_top i2c_master_top(
    •     //wishbone interfaces
    •     .wb_clk_i(clk_cpu_40),
    •     .wb_rst_i(wb_rst_pad_i),
    •     .arst_i(1'b1),
    •     .wb_adr_i(wb_i2c_adr_i),
    •     .wb_dat_i(wb_i2c_dat_i),
    •     .wb_dat_o(wb_i2c_dat_o),
    •     .wb_we_i(wb_i2c_we_i),
    •     .wb_stb_i(wb_i2c_stb_i),
    •     .wb_cyc_i(wb_i2c_cyc_i),
    •     .wb_ack_o(wb_i2c_ack_o),
    •     .wb_inta_o(pic_ints[`APP_INT_I2C]),
    •     //i2c interface
    •     .scl_pad_i(scl_pad_i),
    •     .scl_pad_o(scl_pad_o),
    •     .scl_padoen_o(scl_padoen_o),
    •     .sda_pad_i(sda_pad_i),
    •     .sda_pad_o(sda_pad_o),
    •     .sda_padoen_o(sda_padoen_o)
    •     );
    • assign i2c_scl = scl_padoen_o ? 1'bz : scl_pad_o;
    • assign i2c_sda = sda_padoen_o ? 1'bz : sda_pad_o;
    • assign scl_pad_i = i2c_scl;
    • assign sda_pad_i = i2c_sda;
    • assign wb_i2c_dat32_o[7:0]   = (wb_i2c_sel_i[0] == 1'b1) ? wb_i2c_dat_o : 8'h0;
    • assign wb_i2c_dat32_o[15:8]  = (wb_i2c_sel_i[1] == 1'b1) ? wb_i2c_dat_o : 8'h0;
    • assign wb_i2c_dat32_o[23:16] = (wb_i2c_sel_i[2] == 1'b1) ? wb_i2c_dat_o : 8'h0;
    • assign wb_i2c_dat32_o[31:24] = (wb_i2c_sel_i[3] == 1'b1) ? wb_i2c_dat_o : 8'h0;
    • assign wb_i2c_dat_i = wb_i2c_dat32_i[7:0];
    • `else
    • assign pic_ints[`APP_INT_I2C] = 'b0;
    • `endif/*endif I2C*/
    • /*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just instance for wb_conbus module */
    • /*
    • `ifdef I2C
    •     .s5_dat_i   (wb_i2c_dat32_o),
    •     .s5_dat_o   (wb_i2c_dat32_i),
    •     .s5_adr_o   (wb_i2c_adr_i),
    •     .s5_sel_o   (wb_i2c_sel_i),
    •     .s5_we_o    (wb_i2c_we_i),
    •     .s5_cyc_o   (wb_i2c_cyc_i),
    •     .s5_stb_o   (wb_i2c_stb_i),
    •     .s5_ack_i   (wb_i2c_ack_o),
    •     .s5_err_i   (1'b0),
    •     .s5_rty_i   (1'b0),
    • //  .s5_cab_i   (),
    • for switch cross bus :
    •     // .slave5_sel_addr ( `I2C_BASE_ADDR ),
    •     .wbs5_adr_i( wb_i2c_adr_i ),
    •     .wbs5_bte_i(  ),
    •     .wbs5_cti_i(  ),
    •     .wbs5_cyc_i( wb_i2c_cyc_i ),
    •     .wbs5_dat_i( wb_i2c_dat32_i ),
    •     .wbs5_sel_i( wb_i2c_sel_i ),
    •     .wbs5_stb_i( wb_i2c_stb_i ),
    •     .wbs5_we_i( wb_i2c_we_i ),
    •     .wbs5_ack_o( wb_i2c_ack_o ),
    •     .wbs5_err_o( 'b0 ),
    •     .wbs5_rty_o( 'b0 ),
    •     .wbs5_dat_o( wb_i2c_dat32_o ),
    • */

        中断号和地址:

    • /* Interrupts */
    • `define APP_INT_RES1        1:0
    • `define APP_INT_UART        2
    • `define APP_INT_KEY     3
    • `define APP_INT_ETH     4
    • `define APP_INT_I2C         5
    • `define APP_INT_VGA_LCD 6
    • `define APP_INT_RES     19:7
    • /* Peripheral Addr ,modify by manual */
    • `define FLASH_BASE_ADDR 4'hf        //slave X address ,connect to FLASH
    • `define SDRAM_BASE_ADDR 4'h0        //slave X address ,connect to DDR_SDRAM
    • `define UART_BASE_ADDR  8'h90   //slave X address ,connect to UART
    • `define GPIO_BASE_ADDR  8'h91   //slave X address
    • `define ETH_BASE_ADDR       8'h92   //slave X address ,connect to ETH
    • `define VGA_BASE_ADDR       8'h95   //slave X address, connect to VGA/LCD
    • `define DMA_BASE_ADDR   8'hxx   //slave X address,
    • `define SRAM_BASE_ADDR  8'hxx   //slave X address ,connect to SRAM
    • `define SD_CARD_BASE_ADDR   8'h94   //slave X address ,connect to sd_card
    • `define I2C_BASE_ADDR       8'h93   //slave X address ,connect to i2c device

            添加到wishbone总线:

    • wb_switch_b3 #(
    •     .slave0_sel_addr ( `FLASH_BASE_ADDR ),
    •     .slave1_sel_addr ( `SDRAM_BASE_ADDR ),
    •     .slave2_sel_addr ( `UART_BASE_ADDR ),
    •     .slave3_sel_addr ( `ETH_BASE_ADDR ),
    •     .slave4_sel_addr ( `GPIO_BASE_ADDR ),
    •     .slave5_sel_addr ( `I2C_BASE_ADDR ),
    •     .slave6_sel_addr ( 'hfffffffe ),
    •     .slave7_sel_addr ( 'hfffffffe )
    •     )
    •     wb_switch_b3(
    •     // Clocks, resets
    •     .wb_clk(clk_cpu_40),
    •     .wb_rst(wb_rst_pad_i),
    •         ........
    •     // Slave 5 Interface ,connect to simple_i2c
    •     .wbs5_adr_i( wb_i2c_adr_i ),
    •     .wbs5_bte_i(  ),
    •     .wbs5_cti_i(  ),
    •     .wbs5_cyc_i( wb_i2c_cyc_i ),
    •     .wbs5_dat_i( wb_i2c_dat32_i ),
    •     .wbs5_sel_i( wb_i2c_sel_i ),
    •     .wbs5_stb_i( wb_i2c_stb_i ),
    •     .wbs5_we_i( wb_i2c_we_i ),
    •     .wbs5_ack_o( wb_i2c_ack_o ),
    •     .wbs5_err_o( 'b0 ),
    •     .wbs5_rty_o( 'b0 ),
    •     .wbs5_dat_o( wb_i2c_dat32_o ),
    •         ........
    • );

            OK,synthesize之,注意稍微看看时序够不够即可。

网友:
    or1200下linux的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