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10新电脑,PADS9.5走线有时会卡顿黑屏一下,那位大侠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1-08-05):
用win10新电脑,pads9.5走线有时会卡顿黑屏一下,那位大侠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这个可以是硬件或是驱动的问题,内存条,显卡,或是驱动。还有可能你电脑带不起pads,这个概率不高……还有可能有别的软件在后台搞鬼,比如360之类的,还可能是你因为你电脑有双显卡系统设置导致的自动切换增强性能。

网友:
Windows 10,你用的啥版本,如果你用的商业简化版恭喜你有一些功能和兼容性有问题,就是带不了或者蓝屏或者黑屏,用商业旗舰版吧功能全一些,我就吃了win10的亏,我突然想起来的,当时坑死我了,就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