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用电流探头使用注意事项及异常处理方法-Agitek

楼主(2021-08-05):
知用电流探头拥有标准的BNC输出接口,可完美兼容任何厂家的示波器,是高性价比的国产电流探头,由于探头是易耗品,很容易损坏,进口示波器电流探头一般价格比较贵,很多客户都会选择知用电流探头替代,安泰测试作为知用电流探头的代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知用电流探头使用注意事项及异常处理方法,帮助大家正确使用探头。
一、知用电流探头使用注意事项:
1、该机器的输出终端设置在内部,使用示波器时,请选择高输入电阻的(1MΩ)。若输入电阻为 50Ω,则不能正确测量。
2、确保被测电流不要超过最大电流。超过额定值,磁芯会饱和。磁芯饱和会导致在饱和的过程中发生波形部分被削掉,过大的冲击电流,甚至会导致磁芯无法正确消磁,需重新调零。
3、插入电源后,本机器因自身发热等影响,有可能会有偏差,但大约 30 分钟后会基本稳定。
4、变压器、大电路等强磁场,无线电等强电流靠近时,有可能导致无法正常测定。
5、电压会因为周围温度等产生偏差,所以在连续测定时必须注意。
6、有时被测电流的频率,会导致共振音的产生,这对测定没有影响。
7、会因被测导体在传感器头内的位置不同而产生影响,请把被测导体调至传感器头内中央位置。
8、测定时把开关控制杆推至“unlock”标志消失为止。确认控制杆锁定,整体部分确实关闭。如果整体部分没有确实关闭的话,将不能正常测定。
9、若在高频率领域,插入电路的高电位侧的话,有可能会受到噪音影响,必要时可限定波形观测器的频段,或请插入低电位侧。
二、知用电流探头异常处理方法:

网友:
电流探头可以换成别的种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