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回路电阻测试仪的测量误差是多少?

楼主(2021-08-05):
100A回路电阻测试仪的测量误差是多少?

网友:
100A回路电阻测试仪的测量误差0.5%±1d
技术参数:
1、测量范围:1~1999μΩ
2、分 辨 力:0.1μΩ
3、测试电流:DC 100A
4、测量精度:0.5%±1d
5、显示方式:电流:三位半“LED"
             电阻:三位半LCD
6、工作电源:AC220V±10% 50Hz
7、工作环境:温度-10℃~40℃,湿度:≤80%RH
8、体 积:300×270×200 mm3

网友:
主要特点
采用四端子测量法,消除测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的影响。
电流、电压同时测量采样,电流波动对测量精度无影响。
输出电流分为两档,最大可达500a。
测试结果稳定,便于记录。
操作简单,只需按下测试键,即可得到回路电阻值和电流值。

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1~1999uω
分 辨 率:1uω
测试电流:≥100a
测量精度:0.5%
显示方式:电流 :三位半led
电阻 :三位半led
工作方式:连续
工作电源:ac220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