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应用有哪些

楼主(2021-08-05):
FPGA的应用有哪些?

网友:
嵌入式系统(embededsystem)和fpga之间没有必然的区别和联系。嵌入式系统是“控制、监视或者辅助装置、机器和设备运行的装置”,是一整套的架构,包含硬件和软件。而fpga是一种芯片,可以通过编程在上面完成种种功能,当然也可以完成嵌入式系统的功能。通常情况下嵌入式系统可以想象成专门用于某项功能的计算机系统,对功耗,效率,稳定性要求颇高,可以构建在fpga只上,但是一般不这么做,因为功耗和成本会比较高。fpga因为其灵活性和可定制性一般用于需要快速推向市场的产品当中

网友:
FPGA的应用可分为三个层面:电路设计,产品设计,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