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PCB如何转换成PDF

楼主(2021-08-05):
pads2007 PCB如何转换成PDF?

网友:
安装PDF打印机后,进File--CAM文件输出GERBER,新建(ADD)一个输出项目,然后在打印设置项设置为PDF打印机,调整好需要输出的项目后,Run,保存文件即可!

网友:
    打印…………一页一页来,需要安装虚拟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