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怎样设置电阻的阻值随频率的变化,请大侠指教!

楼主(2021-08-05):
Pspice中,怎样设置电阻的阻值随频率的变化,请大侠指教!

网友:
在这变化着的频率的电路中,接入频敏电阻器,它的阻值将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频率高电阻值大,频率低阻值小。这种阻值变化的特性,正好满足了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要求,因为刚一起动时(转速为零的时刻)起动电流很大,需要大电阻限制(简称限流)使其变小些,而起动起来以后速度逐渐升高(频率变低),转子电流变小,此时不许大电阻限流,仅需小电阻即可,正好此时频敏电阻变小了。

网友:
可以用两个电阻,在不同的时刻分别投入和切除,用来表示电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