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产品的外壳开发费用要远远高于电路以及电子器件部分

楼主(2021-08-05):
为什么一个产品的外壳开发费用要远远高于电路以及电子器件部分

网友:
比价标准有问题,你是在用定制价格对比通用现货价格。

元器件选型,你选的全是现货,没有哪个元器件是要求厂家单独为你定制。

然而外壳,你要去厂家为你开模定制。

如果你的初样要求元器件厂家也为你定制,那价格恐怕就不是几百几千就够了,加两三个零也不夸张的

网友:
这确实是个很尴尬的现象,跟技术含量无关吧,主要是加工成本和供求关系。一般的电路板,改个三四版都不会觉得心疼,一旦涉及到结构件就麻烦了,塑料件看大小,一般外壳开模修模费用很贵,第一次楷模修模完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再次修模的。金属件相对便宜,而且有很多公模可以用,量不大或者对成本敏感的项目会优先找公模铝型材用。结构件主要就是“开模”贵,后面量产的时候单套报价低,靠量把开模成本摊薄

网友:
为什么要专门开模?10块钱不到的电源板看着害怕。。。像这种价格的电路板,都是先计算温升,然后选外壳(最好选金属的,这样可以充当热沉),最后根据外壳做PCB。一般都是选插板式的金属外壳。然后自己开孔。外壳买的多一般可以让厂家开孔。第一次遇到反过来的。。。。。私人订制外壳可不要多花钱嘛。你试试私人订制一些ASIC看看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