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自动避让铜皮

楼主(2021-08-05):
    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同一层的铜皮NGD自动避让我需要的pin 或者clines或者pins 呢 (同定义的情况下)

    或者让下一层的铜皮避让上一层的pin clines 和vias 做成避空区从而参考下一层呢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楼主:
    怎么样可以让蓝色的gnd铜皮避让开蓝色的线和VGA的地孔

网友A:
    你这不是避让了么,不避让不要短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避让了么,不避让不要短路么

就是想问一下 有没有自动避让的 ,现在是用手动抠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问一下 有没有自动避让的 ,现在是用手动抠出来的。。

感觉应该是设置same net spacing

网友B:
cline可以添加一个void same net 属性,过孔没有这个属性可以添加,只有手动处理一下了,或者哪位大佬来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ine可以添加一个void same net 属性,过孔没有这个属性可以添加,只有手动处理一下了,或者哪位大佬来回 ...

    怎么调整 void-same-net 生成的属性 与同定义铜皮的间隙。。
    比如我加了这个属性之后 与铜皮的间隙只有 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ine可以添加一个void same net 属性,过孔没有这个属性可以添加,只有手动处理一下了,或者哪位大佬来回 ...

找到了 看到楼上的 same net spacing 了

网友(2022-07-28):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看到楼上的 same net spacing 了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请问是怎么做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