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性能的电源线EMI滤波器的电路结构

楼主(2021-08-05):
高性能的电源线EMI滤波器的电路结构

网友:
对一个经过很好设计并且具有正确的屏蔽、接地措施的产品,仍然会有传导干扰发射或传导干扰进入产品。当传导发射(CE)不合格时,由于天线效应,设备的辐射发射(RE)也可能不合格。为了满足EMC标准规定的CE和CS(传导敏感度)极限值要求,使用EMI滤波器是一种好方法。通常要采用某种形式的滤波以降低电源线及信号线的发射,滤波器衰减决定于源及负载阻抗。即若滤波器与源、负载阻抗不匹配,将会产生最小的传输信号(EMI)功率。另外还要考虑电磁干扰是共模还是差模。共模是指两导体上的对地参考噪声电压,差模是指一个导体相对另一个导体的电压,一般情况下两种电磁干扰都需要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