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焊盘设计的关键点

楼主(2021-08-05):
FPC焊盘设计的关键点

网友:
FPC,柔性电路板。一根FPC的电路数量可以超过100根,但只占据了0.2mm的厚度。虽然比排线贵,但在体积紧凑的智能硬件中使用很广泛。尤其是手机、智能手表等场景

网友:
焊接FPC的好处

FPC焊接,能够节约2个板对板连接器,或者节约1个Zif插接连接器,节约1-2块钱的成本。

因此在很多低端产品上,采用焊接式的FPC。(手工焊接,比机器贴装更快。)

焊接实FPC如果设计的好,除了比连接器省钱之外,还比连接器更结实:焊接肯定比扣上的更扎实。

缺点就是焊接区域相对连接器要大一些,维修要复杂一些。

网友:
虽然金手指对应的焊盘只有一层,但是FPC的金手指不能只做一层。

FPC是非金属基材,传热很慢。如果只有一层金手指,手工焊接的时候烙铁热量传递不过去,就很难焊上了。

同样,在焊盘上打的过锡孔,也是为了传热,并让熔化的焊锡可以在上下层之间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