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天线和射频哪一个就业前景比较好呢

楼主(2021-08-05):
天线和射频哪一个就业前景比较好呢

网友:
天线的工作,就是调匹配,仿真,熬夜测试效率,方向图,产线跟线。

板级射频的工作,就是调匹配, 调电源降功耗,调开关时序,测试射频指标,产线跟线。以后模块化,变成PAMiD,各种FEM

网友:
以前做天线时候总想着做射频感觉比较高级,天线比较单一,只是看看效率方向图,匹配,射频收发指标一大堆。后来做过医疗器械射频,也做过雷达,做过终端。负责任的说,这两个方向非常辛苦,而且可替代性强,非常依赖供应链。天线的工作,就是调匹配,仿真,熬夜测试效率,方向图,产线跟线。板级射频的工作,就是调匹配, 调电源降功耗,调开关时序,测试射频指标,产线跟线。以后模块化,变成PAMiD,各种FEM

网友:
成每一行的精英都是有前途的。相比于短期寿命的码农,天线和射频的职业生涯长的多。前提是你的知识储备要跟着工作年限增长。每一行都有一个增长瓶颈,突破了就是一帆风顺。工作个三年,天线的基本分类和实现形式都能有所了解,难的是根据需求来选择哪一种。这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频段,极化方式,效率,方向图都要考虑。甚至结构,安装,重量体积这些都要想到。板级射频同样的道理,基本的射频器件都有所了解,难的是根据需求,怎么制定出一个具体方案。要几次混频,杂散指标,动态范围,AD/DA怎么选,频段高了怎么分腔,怎么隔离,这些都要考虑。至于射频芯片,那就是最底层的东西了。就目前而言,缺口比板级射频大。五年的红利还是有的。要么往系统方向发展,要么往最底层深耕。这样才能增加不可替代性,延长职业生涯

网友:
做天线一年了,感觉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