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PLD/FPGA最小系统

楼主(2021-08-05):
什么是cpld/FPGA最小系统

网友:
字面意思,一个能让CPLD/FPGA工作起来,包含最少电路组件的系统,通常除了CPLD/FPGA本身,还包括电源,配置/调试电路,复位,flash,sram等基本组件,通常会把pin引出到排针或者其他接口上。一般配合其他电路板工作,单独一个最小系统并不能做什么

网友:
CPLD、FPGA最小系统可以使CPLD、FPGA正常工作的最简单的系统,他的外围电路尽量最少,只包括必要的CPLD、FPGA控制电路

网友:
常见的最小系统包括芯片、电源部分、外部时钟、复位时钟、JTAG。存储器

网友(2021-09-22):
字面意思,一个能让CPLD/FPGA工作起来,包含最少电路组件的系统,通常除了CPLD/FPGA本身,还包括电源,配置/调试电路,复位,flash,sram等基本组件,通常会把pin引出到排针或者其他接口上。一般配合其他电路板工作,单独一个最小系统并不能做什么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