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里面导入die,只能用excel表吗

楼主(2021-08-05):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芯片后端直接导出一个文件,这边APD直接导入。

网友A:
Wirebond->unlock 时会加上一个 BONDPAD_ORIG_NET_NAME 的
property 在任何不是dummy net 的finger 上,property 的值会记住原有的
netname。
 Delete 旧的die。
 Delete 旧的金线。
 将新的die create 并place 进來。
 Wirebond->auto assign 会将加在finger上BONDPAD_ORIG_NET_NAME
的property 的值当成是finger 的netname 做为Wirebond->auto assign
的參考,金线一下子就全部拉好了。
Wirebond->lock 会移除 finger 上的 BONDPAD_ORIG_NET_NAME
property,如此一來,换完 die 的 finger 上不再带有此 properTIes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A:
    Wirebond->unlock 时会加上一个 BONDPAD_ORIG_NET_NAME 的
property 在任何不是dummy net 的finger 上,pr ...

换die的方法吗?这个Unlock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