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在电池耗完电的情况下,存储的数据会不会丢失

楼主(2021-08-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你斷電的時候正在寫它,或是不在建議的電壓工作範圍寫它,這是有可能的!

网友:
当然不会啦.  如果CPU不加电压监控复位功能, 在掉电的时候CPU胡乱跑, 就有可能跑到擦除代码那里了

网友:
    正常不会,但要评估有效电压失效瞬间对写操作的影响,是否要避开,怎么避开的问题

网友:
    这个和电池电压关系不大吧?

网友:
    Check your IC current dissipation.

网友:
    概念上有问题
    EEPROM的数据保持并不依赖于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