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一篇高质量的硬件电路设计文档

楼主(2021-08-06):
    如何编写一篇高质量的硬件电路设计文档

网友:
    1.概述 项目介绍,项目是干什么的,实现什么功能,项目背景。

    2.硬件简介 介绍本电路是在项目中的哪一个部位,要实现什么功能,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需求说明 结合项目,阐述硬件的相关需求,如通信接口速率、存储空间、处理速度等,结合项目方案设计逐条分析,并给出初步的硬件解决方案。4.核心器件选型表 列出电路中的关键器件,如处理芯片、存储芯片、接口转换芯片、AD采集芯片、电源器件等,给出具体型号,并标明相关特征参数

网友:
    计说明 将电路各部分划分出来,按需求说明逐条进行阐述,如处理器最小系统电路、运放处理电路、开关电源电路等,注意将需求中的参数要求代入,如运放处理电路,要求的带宽、输入输出信号结果、噪声抑制等,以及在电路中是如何实现的。(tips:详细描述电路核心功能部位,及与性能参数相关部位,常规设计简略描写。)6.设计结果 贴点设计截图、最后的PCB实物图,然后贴一些仿真图或者示波器波形图,高速的话再贴一些设计约束,信号完整性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