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中需要快恢复二极管,要求耐压1200V耐流50A.

楼主(2021-08-06):
只是仿真输出电压和电流,随便用个二极管,随便用一般的,比如1N4500行不行?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都在diode库文件里。如果不看重型号的话,建议用理想模型,在breakout库文件里,名称为Dbreak。

网友:
如果单纯的只是看波形或功能的话,随便挑个二极管就好了
如果要仿真耐压与耐流的话就要使用pspice a/a了。里面的模型也随便挑,自己设置下耐压值什么的就好了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