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后焊加工应注意哪些品质细节

楼主(2021-08-06):
pcba后焊加工应注意哪些品质细节?

网友:
后焊加工,最常见要求:
检查对前端别人已经焊好的位置 :没有连焊,空焊。
自己完成的焊点:焊接良好,无连焊空焊。
如果还有剪脚操作,要注意剪脚之后,不能有锡裂。
最后对焊点进行清洁,无锡珠,锡渣。

网友:
假焊是指焊点表面上好像焊接成功,但实际上并没有焊住,有时用手一拨,引线就可以从焊接点中拨出;而虚焊是焊点处只有少量的锡焊柱,造成接触不良,时通时断。
我的对于假焊和虚焊的理解是,假焊实际是没有焊上去,器件不能使用,而虚焊是焊接的不牢靠,会出现接触不良时好时坏的情况
补充一些:
空焊是焊点应焊而未焊。锡膏太少、零件本身问题、置件位置、印锡后放置时间过长等会造成空焊。
冷焊是在零件的吃锡接口没有形成吃锡带,(即焊锡不良)。流焊温度太低、流焊时间太短、吃锡性问题等会造成冷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