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 error: director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1-08-06):
我打算安装Python,执行make命令提示如下错误,求解
[root@tuge1 Python-2.6.1]# make
gcc -pthread -c -fno-strict-aliasing -DNDEBUG -g -fwrapv -O3 -Wall -Wstrict-prototypes -I. -IInclude -I./Include -DPy_BUILD_CORE -DSVNVERSION=\"`LC_ALL=C svnversion .`\" -o Modules/getbuildinfo.o ./Modules/getbuildinfo.c
gcc: error: director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Modules/getbuildinfo.o] Error 1

网友:
    这个错误我还得找个软件先翻译一下,扎心了

网友:
    现在的linux发行版上基本都自带python 2了
有些发行版带是python 3.6左右的版本了

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新手用包装管理器安装软件可能方便简单得多
比如apt-get install xx
yum install xx
之类的

网友:
    svnversion出了个空格吧,然后多出了一个参数,正常可能没有那个空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