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极管电路问题?

楼主(2021-08-06):
三极管的Rc的值太大,则在Rc本身的压降变大,集电极电位下降,在输出振幅大时,集电极电位靠近发射极电位,削去输出波形的下侧。相反,Rc的值过小时,则集电极电位靠近电源电位,削去输出波形的上侧。这段话如何理解?

网友:
“三极管的Rc的值太大……削去输出波形的下侧……Rc的值过小时……削去输出波形的上侧”

这段话是不正确的。
对某一确定的集电极负载电阻Rc,可以选择一个集电极静态电流值,使得输出不失真波形幅度最大。在此静态电流值下,输出正弦波上下同时切峰。

网友:
只有先确定集电极电流情况下,才会有选择集电极负载电阻不恰当会先切顶或者先切底的事情发生。

网友:
    当电源为VI,基极偏置电压为VB,射极负载电阻为RE,集电极电流IC约等于(VB-0.6V)/RE。集电极电压VC=VI-IC*RC.所以当VI,RE一定室。RC增大,VC减小,出现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