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中铺铜怎样铺实铜和网格状?

楼主(2021-08-06):
PowerPCB 中铺铜怎样铺实铜和网格状?

网友:
当你使用灌铜的线宽大于或等于线间距时,就为实铜

网友:
当你使用灌铜的线宽大于或等于线间距时,就为实铜;当灌铜的线宽小于线间距时,就为网格铜。

网友:
线宽在铜皮框的属性中就可看到,线间距在Preferences中设置。

网友:
    放置覆铜里面有选择的两种类型的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