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基本运算

楼主(2021-08-06):
    数组:

数组的乘法和除法分别用“.*”和“./”表示。右除和左除的关系为:A./B=B.\A,其中A是被除数,B是除数。

size()和length()检测数组大小:size()获取数组的行数和列数,length()获取一维数组的长度如果是二维数组,则返回行数和列数中的较大者。

    ndims()计算数组的维度。单个标量返回2,可以看成一行一列的数组。

whos来获取数组的大小以及占用内存的多少

    数组元素的查找采用函数find(),返回关系表达式为真的元素的下标

排序函数sort(),默认是升序:sort(A,’descend’);降序

    矩阵:matlab中的矩阵是按列来存储的。

1. 矩阵的扩展

cat(DIM,A,B):该函数在DIM维度上进行矩阵A和B连接,返回值为连接后的矩阵

    vertcat(A,B):该函数在水平方向上连接数组A和B,相当于cat(1,A,B)

horzcat(A,B):该函数在垂直方向上连接数组A和B,相当于cat(2,A,B)

2. 块操作

    B=repmat(A,m,n):该函数产生大的矩阵B,把矩阵A当作单个元素,产生由m行和n列的矩阵A组成的大矩阵B

B=repmat(A,m):该函数产生大的矩阵B,把矩阵A当作单个元素,产生由m行和m列的矩阵A组成的大矩阵B

Y=blkdig(A,B):该函数将矩阵A和B作为对角块,产生新的矩阵Y

    3. 转置

    ‘:如果是复数,则转换为共轭复数

矩阵真正的转置是A.’或者可以采用函数transpose(A)

    4. 旋转和翻转

    矩阵的旋转可以采用转置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函数rot90()。

rot90(A):将函数矩阵逆时针旋转90°

    rot90(A,k):将函数矩阵逆时针旋转90°的k倍,默认值为1

    对矩阵进行左右翻转fliplr(A)

对矩阵进行上下翻转flipud(A)

5. 改变矩阵的大小

    Y=reshape(X,m,n)

6. 矩阵的分解

cholesky分解:对于正定矩阵,可以分解为上三角矩阵和下三角矩阵的乘积,使用chol()函数进行分解时,最好先通过函数eig()得到矩阵的所有特征值,检查特征值是否为正。

    LU分解:也称为高斯消去法,将仿真分解为下三角矩阵的置换矩阵L和上三角矩阵U的乘积

QR分解:也就是正交分解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