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况容易造成贴片电容的断裂及失效?

楼主(2021-08-06):
哪些情况容易造成贴片电容的断裂及失效?

网友:
贴片电容在贴装过程中,若贴片机吸嘴头压力过大发生弯曲,容易产生变形导致裂纹产生。

网友:
焊盘布局上与金属框架焊接端部焊接过量的焊锡在焊接时受到热膨胀作用力,使其产生推力将电容举起,容易产生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