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command里面为啥方向键删除键都没法用了?

楼主(2021-08-06):
求助,如图,这个是bug还是需要设置啊?

网友A:
    你把Command >右边的全部删除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Command >右边的全部删除就能用了

    试了不行呀。。。

网友:
    如果你要修改command的输入文字,你要用backspace,不要用Del或方向键,这两个在command中没啥功用

楼主:
    升级了最新的hotfix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了最新的hotfix就好了

    最新的补丁有连接,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前面的x 0 0去掉